pads封装转cadence问题 求教!!!

楼主(2017-12-01):
在导入cadence的时候出现该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unable  to  open  the  log file

网友A:
pads的封装单独转allegro?没试过,以前我做的是pads整板转成allegro,把pads转成asc的文件,再倒进allegro。然后打开allegro把所有的封装导出去,然后找到对应封装修改就好了。看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
如果不是太复杂或者太多,自己建封装吧,转过去的也是要核对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的封装单独转allegro?没试过,以前我做的是pads整板转成allegro,把pads转成asc的文件,再倒进allegro ...

转的过程中不知道怎么总显示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转的过程中不知道怎么总显示错误

ok to overwrite devixe  map
下一行是路径  后有个问号  ?
是否都 转换不过去 什么情况

网友B:
    文件路径中不要有中文、空格、标点符号等非法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路径中不要有中文、空格、标点符号等非法字符。

并没有中文啊

楼主:
    图片不清楚!

楼主:
    谢谢大家  导出asc文件的时候要选  powerpcb  v5版本

网友:
    楼主要换手机了,图片很不清楚

网友:
    导出的时候选V5版本的,而且应该只能板对板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