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6鼠标预览请教

楼主(2017-12-01):
如图,鼠标放到元件上,会显示部分信息,我的问题是:能把封装信息添加到此预览里吗?

网友A:
直接將封裝顯示出就不需要用鼠標來顯示,在看原理圖的時候不是可以更快速、更直接。例如下面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將封裝顯示出就不需要用鼠標來顯示,在看原理圖的時候不是可以更快速、更直接。例如下面圖片

好吧,那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