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7.9.5中如何将PCB板翻转过来?

楼主(2017-12-02):
最近初学Expedition PCB,想把PCB板进行翻转过来进行布线,也就是说把左边翻转到右边来,但是一直没找到方法。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对MENTOR不太熟悉,ALLEEGRO好像有个可以镜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MENTOR不太熟悉,ALLEEGRO好像有个可以镜像的

大兄弟,这个启发不错。试了下,mentor中也可以,但是已布的线乱了,我可能还没找到正确的翻转板子方法

网友:
在设置颜色里面一个选项卡里面有个镜像视图,勾上即可

网友:
display control的General面板最下面一个mirror view

网友:
整个选取  旋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