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流

楼主(2017-12-02):
请问各位大神,pcb上3盎司1mm的铜皮能走电流多少?在线等,谢谢!

网友A:
一般5-6安培,外层的话可以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5-6安培,外层的话可以多一些。

请问大神,你是通过计算的还是有相关文档?

网友:
问题初始条件不足,环境温度是多少?冷却方式?温升要求?

网友:
如果是来走大电流的,个人推荐你走1mm走3A左右的电流,再大PCB铜箔的温度会高,有风冷可以适当加大。

PCB走线和电流的关系(严格来说是电流密度),影响的因素有很多,铜厚、温升、线宽等。
一般情况下是按照经验值来取舍,都会留一些余量(网速可以查到具体的表格)。
如果要求严格可以用hyperlynx来仿真,数据相对比较准。

推荐一款小软件“PCBTEMP”可以来计算。其实也就一个公式,太大电流的算的还是不科学。

网友:
    下图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