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用anti etch和split plane的区别

楼主(2017-12-04):
这两个功能不都是划分同一层面的电平面的吗?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吗?正片可以用anti etch

楼主:
正片可以用anti etch,感谢各位大大帮忙回复

网友A:
split plane是对内层进行灌铜,anti etch是对层面进行分割,当你使用anti etch对一个层面进行铜箔分割之后再使用split plane对该层面进行灌铜时,软件会根据你所画的anti etch进行分区灌铜,这样说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lit plane是对内层进行灌铜,anti etch是对内层进行分割,当你使用anti etch对一个内层进行铜箔分割之后 ...

感谢您,请教下,两层板只有top和bottom面,可以用anti etch划出不同的平面吗?
做的 电源板有的地方要走大面积的铜,想直接用anti etch去分割不同Power plane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anti etch 是分割的那根线,split plane是分割的那块铜。只画一根线是不行的,最终都要是有个铜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请教下,两层板只有top和bottom面,可以用anti etch划出不同的平面吗?
做的 电源板有的地方要 ...

可以!这些操作其实你自己动手试一试都搞明白了!多动手,能学得更多,自己动手后有解不了的疑问再去问这样能学得更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些操作其实你自己动手试一试都搞明白了!多动手,能学得更多,自己动手后有解不了的疑问再去问这 ...

恩恩,谢谢你

网友:
split plane就像一块田,anti etch就像是田埂,去掉anti etch就是一块田

网友:
AntiEtch作用于负片或者split plane的正片,但是手动shape add添加的正片是没法用anti etch的,我的理解是这样

网友:
都画一下自己看看效果,妥妥的。

网友(2018-01-04):
    学习了,还是要多动手试试的。

网友(2018-02-07):
    我理解的是先有Anti etch,然后再用Split plane生成铜皮,不过使用Split功能必须要有Route Keepin

网友B(2020-03-26):
    一直做的正片,也不明白anti etch有什么用,铺铜的话直接用铺铜命令就好了,为啥要用anti etch?来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做的正片,也不明白anti etch有什么用,铺铜的话直接用铺铜命令就好了,为啥要用anti etch?来学习

    如图,anti etch  可以用来规划铜皮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图,anti etch  可以用来规划铜皮区域。

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