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在修改板子時有一個網絡只要修改就會反應很慢,其他網絡正常

楼主(2017-12-04):
我在修改一塊板子時,VCC網絡只要修改,不管是修改走線還是刪除過孔,反應都會比其他網絡慢很多。請問是怎麼回事呢?該怎樣解決?

网友A:
vcc铺铜了吗?如果是,隐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铺铜了吗?如果是,隐藏看看。

沒有,DRC也沒開

网友:
把这个网络的鼠线关掉。

网友:
看下你的规则设置

网友(2018-01-29):
一般铜皮属性是“Hatched”类型时 反应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