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提取拓扑过孔模型无法得到

楼主(2017-12-04):
    如图,提取拓扑时候找不到过孔模型,目前过孔模型已经做好了,还需要设置什么呢?

网友A:
    用Power SI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ower SI仿啊

能帮忙看下不,卡死在这里了,PCB提取过孔时候不知道怎么能把在拓扑中建立的过孔模型直接提取出来。

网友A:
    没有报孔的错误,随便点了下,报模型错误的,没管它,随便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报孔的错误,随便点了下,报模型错误的,没管它,随便点的

    试下提取地址或CLK下。软件就挂了。数据线没问题,
我尝试用附件的文件覆盖下就好了,估计还是哪里参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报孔的错误,随便点了下,报模型错误的,没管它,随便点的

    貌似你选的就是地址线,我又试了一下,我的还是不行。。。你怎么操作的?

网友A:
    没怎么弄啊  就是一直点点点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弄啊  就是一直点点点就出来了

    试了同事电脑也没问题。。。软件问题。

网友:
    估计是你的软件破解有问题

网友(2018-03-02):
    powersi中怎么添加

网友:
    现在都用power si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