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RteKO和Shape的spacing DRC error?

楼主(2017-12-04):
AntiEtch用于内电源层分割,比如split plane,还可以用于负片层的挖空;
RteKo的可以用于正片和负片的挖空,比如高速信号的器件引脚的挖空;
现在都不用负片了(避免设计Antipad和flash),正片下想用RouteKeepOut作为一些pin的挖空shape,但是我没找到怎么关闭Shape to RteKO spacing的DRC warning,有大神可以解答下吗?错误如下图所示:

网友A:
AntiEtch在正片中使用split plane进行灌铜一样会避让shape的!

网友:
假如是动态铜皮的话,应该正常可以避让的,不存在k/s的报错。看看铜皮参数或者DRC

网友B:
动态铜是可以避开,不报错的,楼主你的铜皮是设置的弧度的吧?但是KO铜不是弧度的,那个角落就报错了

要么忽略它,要么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态铜是可以避开,不报错的,楼主你的铜皮是设置的弧度的吧?但是KO铜不是弧度的,那个角落就报错了

要 ...

一针见血!牛!由full round改为round即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iEtch在正片中使用split plane进行灌铜一样会避让shape的!
但是发现正片无法自动避让AntiEtch。。。。可能需要在灌一次,我试试看

网友:
正片使用split plane   也是可以正常避让

网友:
需要重新灌铜,不然就手动修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