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7.9.5不能打开DxDesigner,如图!

楼主(2017-12-04):
如图示,打开DXDESIGNER,,出现如下问题,
目前layout 可以打开,原理图的这个工具不行,有碰到问题的没,解答 下
谢了

网友:
重新破解一次

楼主:
:Q:Q:Q:Q:Q

网友:
这个是和安装软件的其它有冲突!可以找到这个libeay32.dll,更改其名称为libeay32.dll.old,然后重新配置或者安装。

楼主:
多谢,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