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和去干扰

楼主(2017-12-05):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52452-1-2.html一贴中,关于MIC旁的几个电容作用,最近看到这篇文章,大家可以看看,加深理解。
以下是转载正文:
滤波和去干扰
电容的高频特性用在电源上可以滤除电源上的杂波,用在信号线上也可以滤除信号线上的杂波,还可以消除外部引入的高频干扰。

↑ 喇叭信号线用33pF滤除GSM干扰,防止通话过程中电流噪声

↑ SIM卡信号线用33pF滤除GSM干扰,防止通话过程中掉网

这是最典型的一个用电容去干扰的应用。
目前民用移动通信网络中,功率最大的是GSM网络,儿童手表、2G模块、摩拜的单车锁、车载定位器、非智能手机等,普遍用的都是GSM网络,应用范围非常广。
这个GSM的峰值发射功率有+33dBm,2W,900MHz。相比之下,LTE网络最大发射功率+23dBM,只有GSM的1/10,蓝牙耳机的普遍发射功率0dBm,只有GSM的1/2000。很容易对系统供电和外设造成干扰,例如电源掉电、外设掉线等。
不光功率大,GSM发射还不是连续的,每秒钟发射217次。900MHz的电磁波咱们听不见,可是217Hz的声音是听得见的。这么大的能量被音频系统解调出来,就变成的咯吱咯吱的电流声,相信每个人都听到过。把手机开到2G模式,靠近电视机的喇叭或者有线电话的听筒,马上就可以听到电流声了。这个声音如梦魇一般,在硬件工程师旁边萦绕不绝于耳。
如何对付GSM这个超强干扰源呢?一般采用组合招数,线路并电容、串磁珠、地屏蔽、音频DSP数字滤波等等。这里主要讲一下电容的作用。

↑ 低频等效电路

↑ 高频等效电路

直流电无法通过电容,因此在低频状态下,电量都是从R1通过的,到达设备端。
在高频状态下,电容相当于一个比较小的电阻(R2),远小于设备等效电阻,因此大部分电流都会从电阻小的那一边走,被导入到地上,设备端接收到的电流就非常小了。
33pF的电容正是这个意图,这个容值的谐振点在900MHz附近,因此对于900MHz的GSM干扰信号来讲,电容不是电容,是一颗基本短路到地的电阻,干扰信号都跑到电阻小的那一边去了,很难存在于设备端。
GSM网络除了GSM频段之外,还有个DCS频段,1800MHz,功率略小一点,有30dBm,如果过滤这个频段的干扰,一般采用18pF的电容。
为什么设备会被电磁波干扰?电磁波不是在天上飞的么?每一根露出来的导线,都是一根天线,每一块露出来的金属片,也都是一根天线。这些天线都可以接收到电磁波。空气中正常传播的电磁波非常小,普遍在-90dBM或者更小,功率连微瓦都不到,被设备吸收后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
本机发射的GSM信号,就在设备旁边,距离很近,信号功率衰减很少。如果设备的导线没有屏蔽好,或者设备本身就是露在外面的,就会接收到很强的电磁波,电磁波被天线转化成电能,造成信号线里的信号产生抖动。本来应该是0的数据变成了1,就出错了。
这就是造成打电话的时候掉卡的最主要原因。打电话的时候手机在发射电磁波,SIM卡也在不断读写,一旦SIM卡内的芯片被干扰死机了,就会掉卡。以前2G时代手机掉卡比较频繁,现在4G时代发射功率降低了很多,掉卡的就比较少了。
除了增加旁路电容来屏蔽干扰之外,最好的办法是通过PCB上的地线、屏蔽导线、屏蔽罩、铜箔等材质来把重要信号保护好。提升先天的抗干扰能力,比后天加入各种器件效果要好得多。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 ,过滤2.4G干扰,加的电容又是多少?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A 版主戳中大家死穴,我看沒人能救,給點賞銀看有沒有高手相救。^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 ,过滤2.4G干扰,加的电容又是多少?

如果2.4GHZ是干扰频段,那么电容谐振频率应为2.4GHZ,在2.4GHZ呈现较低的阻抗。
需要根据厂家的电容谐振曲线来判断,加之电容安装在PCB上后有引线和过孔等寄生电容的影响会有所偏移。
采用murata 公司GRM1555C1H100JA01 10PF C0G电容,谐振频率为2641MHZ,在谐振点处阻抗为0.4ohm,可以多颗并联进一步降低ESR。
如果2.4GHZ是类似WIFI的模块,可以用屏蔽盖罩住。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2.4GHZ是干扰频段,那么电容谐振频率应为2.4GHZ,在2.4GHZ呈现较低的阻抗。
需要根据厂家的电容谐 ...

你说的对,这涉及一个概念:电容自谐振频率,自谐振频率具体与电容材质、尺寸、容值有关。在村田电容规格书中有电容对应曲线图

在频率较低的时候,呈现电容特性,即阻抗随频率的增加而降低,在某一点发生谐振,在这点电容的阻抗等于等效串联电阻ESR。在谐振点以上,由于ESL 的
作用,电容阻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增加,这是电容呈现电感的阻抗特性。在谐振点以上,由于电容的阻抗增加,因此对高频噪声的旁路作用减弱,甚至消失。
电容的谐振频率由ESL 和C 共同决定,电容值或电感值越大,则谐振频率越低,也就是电容的高频滤波效果越差。ESL 除了与电容器的种类有关外,电容的引
线长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数,引线越长,则电感越大,电容的谐振频率越低。因此在实际工程中,要使电容器的引线尽量短。根据LC 电路串联谐振的原理,
谐振点不仅与电感有关,还与电容值有关,电容越大,谐振点越低。

具体计算参考:

网友(2018-01-17):
5G干扰,加的电容又是多少?

网友(2018-03-02):
学习了,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