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可以帮忙看一下的,调了好多天了,具体的我写在下面

楼主(2017-12-05):
大概就是图示这样的两块板子,主板和侧板各有一个VGA的输入,需要的是VGA转HDMI输出。这两个VGA通过代码都可以二选一,VGA信号经过CAT8993C再经过sil9134。目前的情况是当两个信号都插在上面的时候,切到主板VGA2输入,则HDMI输出会有水波纹,测试发现水波纹就是VGA1的干扰(拔掉VGA1不会有干扰)。但是切到VGA1输入,就没有任何干扰,很奇怪。

楼主:
就很气,调试了挺长时间,暂时只有主板的原理图和PCB,侧板只有PCB,比较可惜

网友A:
    这两个VGA的时钟频率都是多少,可以调整吗?如果可以多试几种值或2个频率一致是什么情况。

    gmy

网友B:
    看起来像接地导致的问题,建议楼主检查下地回路。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接地导致的问题,建议楼主检查下地回路。

也有人和我说是接地,不过我不是太了解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VGA的时钟频率都是多少,可以调整吗?如果可以多试几种值或2个频率一致是什么情况。

当VGA1选择1080P的时候,就会有干扰,如果VGA1选择其他低一点的,就不会有任何干扰

网友A:
    可以把两块板的地直接连接下,或者2个地通过磁珠或者电感加电容的方式连接起来。

    gmy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两块板的地直接连接下,或者2个地通过磁珠或者电感加电容的方式连接起来。

请问我直接用导线把两个地连接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两块板的地直接连接下,或者2个地通过磁珠或者电感加电容的方式连接起来。

因为这两个板子有一根排线连接的来着

网友C:
应该是CAT9883吧   按照要求检查下layout注意事项先。

    gmy
    gmy

网友A:
    整个板有几个地?如果各一个,那这2个地用电容串联下。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板有几个地?如果各一个,那这2个地用电容串联下。

板子上啊?额,直接接的大地。刚接触硬件,不是太了解如何什么电源地,各种地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CAT9883吧   按照要求检查下layout注意事项先。

谢谢!我看看,确实是CAT9883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CAT9883吧   按照要求检查下layout注意事项先。

请问,有sil9134的数据手册吗?另一HDMI芯片是sil9134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有sil9134的数据手册吗?另一HDMI芯片是sil9134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774-2-1.html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774-2-1.html

感谢版主!!!

楼主:
这个铺地具体咋弄呢?一直纠结这个问题,听说是地线的问题

网友E(2018-02-02):
路过,等结果。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过,等结果。

已经解决了,就是将定义接口上面的RGB改成了R地G地B地,信号之前相当于没有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