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5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2-06):
1.高速线不要跨分割走线

楼主:
    2.开关电源单点接地

楼主:
    3.磁珠应放到上面

楼主:
    4.没按原理布局

楼主:
    5.模拟线加粗

楼主:
    6.LED没有极性标示

楼主:
    7.5和6脚走类差分

楼主:
    8.RF稍做隔离,控阻抗

楼主:
    9.走线在分割线上

楼主:
    10.DQS没走差分

楼主:
    11.电源稍加粗

网友A:
引用 楼主:
5.模拟线加粗

模拟线不需要控制阻抗?加粗是不是因为模拟信号衰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线不需要控制阻抗?加粗是不是因为模拟信号衰减大?

模拟信号一般都是弱信号吧,抗干扰能力不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2.开关电源单点接地

这个单点接地是指,开关电源所有连接GND的PIN脚需要单独打GND过孔吗?
有的电源芯片手册上面写输入输出的地最好都连接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