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DXF结构图,结构图打开什么也没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12-06):
pads导出DXF结构图,结构图打开什么也没有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好奇怪! 你导出时候没有选中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 你导出时候没有选中内容??

选了

网友B:
导出路径别有中文,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路径别有中文,再试试

好像可以了,谢谢

楼主:
终于解决了,不能导出中文的,而且元器件封装里面焊盘编辑里面不能勾选slot parametersx选项

网友(2020-12-02):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不能导出中文的,而且元器件封装里面焊盘编辑里面不能勾选slot parametersx选项

怎么解决的,我VX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