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h shell 中如何区别 $()和${}和$(())和(())

楼主(2017-12-06):
$()和${}的用法:
bash shell 中,$( ) 与 ` ` (反引号) 都是用来做命令替换用(command substitution)的。而 $( ) 并不见的每一种 shell 都能使用,若你用 bash2 的话,肯定没问题...
${ } 吧... 它其实就是用来作变量替换用的啦。一般情况下,$var 与 ${var} 并没有啥不一样。但是用 ${ } 会比较精确的界定变量名称的范围。
我这里再用一些例子加以说明 ${ } 的一些特异功能:
假设我们定义了一个变量为:
file=/dir1/dir2/dir3/my.file.txt
我们可以用 ${ } 分别替换获得不同的值:
${file#*/}:拿掉第一条 / 及其左边的字符串:dir1/dir2/dir3/my.file.txt
${file##*/}:拿掉最后一条 / 及其左边的字符串:my.file.txt
${file#*.}:拿掉第一个 . 及其左边的字符串:file.txt
${file##*.}:拿掉最后一个 . 及其左边的字符串:txt
${file%/*}:拿掉最后条 / 及其右边的字符串:/dir1/dir2/dir3
${file%%/*}:拿掉第一条 / 及其右边的字符串:(空值)
${file%.*}:拿掉最后一个 . 及其右边的字符串:/dir1/dir2/dir3/my.file
${file%%.*}:拿掉第一个 . 及其右边的字符串:/dir1/dir2/dir3/my
记忆的方法为:
# 是去掉左边(在鉴盘上 # 在 $ 之左边)
% 是去掉右边(在鉴盘上 % 在 $ 之右边)
单一符号是最小匹配﹔两个符号是最大匹配。
${file:0:5}:提取最左边的 5 个字节:/dir1
${file:5:5}:提取第 5 个字节右边的连续 5 个字节:/dir2
我们也可以对变量值里的字符串作替换:
${file/dir/path}:将第一个 dir 提换为 path:/
path1/dir2/dir3/my.file.txt
${file//dir/path}:将全部 dir 提换为 path:/
path1/path2/path3/my.file.txt
利用 ${ } 还可针对不同的变量状态赋值(没设定、空值、非空值):
${file-my.file.txt} :假如 $file 没有设定,则使用 my.file.txt 作传回值。(空值及非空值时不作处理)
${file:-my.file.txt} :假如 $file 没有设定或为空值,则使用my.file.txt 作传回值。 (非空值时不作处理)
${file+my.file.txt} :假如 $file 设为空值或非空值,均使用my.file.txt作传回值。(没设定时不作处理)
${file:+my.file.txt} :若 $file 为非空值,则使用 my.file.txt 作传回值。(没设定及空值时不作处理)
${file=my.file.txt} :若 $file 没设定,则使用 my.file.txt 作传回值,同时将 $file 赋值为 my.file.txt 。 (空值及非空值时不作处理)
${file:=my.file.txt} :若$file没设定或为空值,则使用my.file.txt作传回值,同时将 $file 赋值为my.file.txt 。(非空值时不作处理)
${file?my.file.txt} :若 $file 没设定,则将 my.file.txt 输出至STDERR。 (空值及非空值时不作处理)
${file:?my.file.txt} :若 $file 没设定或为空值,则将 my.file.txt 输出至 STDERR。 (非空值时不作处理)
以上的理解在于, 你一定要分清楚 unset 与 null 及 non-null 这三种赋值状态.
一般而言, : 与 null 有关, 若不带 : 的话, null 不受影响, 若带 : 则连null 也受影响.
还有哦,${#var} 可计算出变量值的长度:
${#file} 可得到 27 ,因为 /dir1/dir2/dir3/my.file.txt 刚好是 27 个字节...
$(())的用途:
它是用来作整数运算的。
bash 中,$(( )) 的整数运算符号大致有这些:
+ - * / :分别为 "加、减、乘、除"。
% :余数运算
& | ^ !:分别为 "AND、OR、XOR、NOT" 运算。
举例:
wangnc>a=5;b=7;c=2;
wangnc>echo $a + $b
wangnc>echo $(( a + b*c))
wangnc>echo $(((a*b)/c))
wangnc>echo $(($a +$b*$c))
wangnc>
$(( )) 中的变量名称,可于其前面加 $ 符号来替换,也可以不用,如:
$(( $a + $b * $c)) 也可得到 19 的结果
此外,$(( )) 还可作不同进位(如二进制、八进位、十六进制)作运算呢,只是,输出结果皆为十进制而已:
echo $((16#2a)) 结果为 42 (16进位转十进制)
(())的用途:
事实上,单纯用 (( )) 也可重定义变量值,或作 testing:
a=5; ((a++)) 可将 $a 重定义为 6
a=5; ((a--)) 则为 a=4
a=5; b=7; ((a < b)) 会得到 0 (true) 的返回值。
常见的用于 (( )) 的测试符号有如下这些:
<:小于 >:大于
<=:小于或等于 >=:大于或等于
==:等于
!=:不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