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3D建模后能导出STEP文件么?

楼主(2017-12-06):
         如题,请教各位大佬,需要导出PCB的3D模型给结构工程师,但是导出里面并没有step格式的文件,想知道pads是否能导出step文件?及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pads一般输出emn emp文件给结构

网友A:
    输出emn emp文件,结构再用3D软件导入就可以了。

不过PADS的3D模型很不精确,是按照封装的最大外形尺寸画的一个矩形(包括焊盘)。

想要精准点的3D模型,就在25层画一个闭合的外框,注意必须是闭合的。

    或者是结构自己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emn emp文件,结构再用3D软件导入就可以了。

不过PADS的3D模型很不精确,是按照封装的最大外形尺寸 ...

最近装了VX2.1,3D是能做了,然而不能设置板厚,还是白搭..............

网友A(2018-01-13):
引用 楼主:
    最近装了VX2.1,3D是能做了,然而不能设置板厚,还是白搭..............

    板厚是可以设置的,在叠层设置里面,添加每一层的厚度,加起来就是板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厚是可以设置的,在叠层设置里面,添加每一层的厚度,加起来就是板厚。

    谢谢回复~板厚设置已经清楚了,现在用的VX2.2,3D结构图也能用了,感觉比AD的3D功能还方便点,导出的STEP文件精度也还可以

网友B(2018-04-04):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板厚设置已经清楚了,现在用的VX2.2,3D结构图也能用了,感觉比AD的3D功能还方便点,导出的STEP ...

VX2.2可以导出STEP格式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X2.2可以导出STEP格式文件吗

可以导出STEP的,

网友:
    好像是VX 版本

网友(2020-09-27):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板厚设置已经清楚了,现在用的VX2.2,3D结构图也能用了,感觉比AD的3D功能还方便点,导出的STEP ...

    你好!我看到你已经成功导出3D文件了,而且还能导出STP格式,想请教下具体的操作过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出emn emp文件,结构再用3D软件导入就可以了。

不过PADS的3D模型很不精确,是按照封装的最大外形尺寸 ...

你好!我使用的是PADS VX 2.5,导出emn和emp给结构后,他导入看到的分别只有一个光电路板和空。没有任何零件的信息,请问如何能让导出的emn和emp文件包含零件信息呢?因为我电路板上的全部零件封装都是自己画的,并没有用软件自带库里的零件,不知道是不是需要画零件封装时要把3D信息加进去,才可以让EMP和EMN文件中包含零件3D信息呢?

网友:
    新手来学习,要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导出STEP的,

    solidworks能打开不,我导出来打不开

网友(2021-09-02):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使用的是PADS VX 2.5,导出emn和emp给结构后,他导入看到的分别只有一个光电路板和空。没有任何 ...

请教下怎么在元件库的元件添加3D模型?

楼主:
    好久年没用过PADS了.......现在电脑里都没有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