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一下这个地方怎样飞线接地比较好呢?

楼主(2017-12-06):
VGA模拟信号一直有干扰,有人跟我讲这一块区域可以试一下飞线接电源的负极,我是接的大电容的负极,可以吗?那VGA这一块接哪里比较合适啊。

楼主:
高亮的就是GND,我之前是飞线在VGA的两个固定插针那里,好像不好用。。。

网友:
不建议接大电容的负极(干扰大),在vga的地与你的整地间加个磁珠试试吧。

网友:
模拟部分最好做隔离,然后选一个干净的地方单点接地

网友A:
建议把原理图也发出来看一下。一般VGA信号会有一个滤波电路,用75欧姆电阻和两个电容组成PI滤波器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原理图也发出来看一下。一般VGA信号会有一个滤波电路,用75欧姆电阻和两个电容组成PI滤波器

我这两天重新布局了一下,顺便RBG信号也做了包地,打样了。过两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