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关于MIPI receiver 端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7-12-06):
MIPI Transmitter 端是存在时序要求的,比如T rise,T fall,T setup + Thold等等,但为何Receiver 端对时序没有具体的要求呢?
如果没有具体时序要求,Receiver 端的信号质量怎么全面的衡量呢?

网友:
最好附上datasheet , 并截图说明具体~

网友:
看下说什么。

楼主:
这个是发送端的时序

但是接收端的信号时序并没有和发送端对应的标准,spec中只是给了损耗要求等要求(也有反射,串扰的要求,类似损耗),那么如何衡量接收端的具体信号特征呢?
个人理解是会不会有个各方面条件都最差结果的眼图模板可以套,作为是一个必须符合的标准?

网友A:
发送端指的是它的性能指标,而不是时序要求。

如果一个传输通道,它的发送端的波形是基本确定的,它的传送通道也是有规范约束的(损耗,反射,串扰), 那么它在接收端波形也就基本没问题。

至于说为什么不在接收端定义性能要求或者眼图模板呢?  由于个人对MIPI不是很熟悉,这里猜测下:
MIPI 接收端芯片存在均衡器 (CTLE之类的), 因此需要通道的损耗处于一定的范围内。注意,损耗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有可能在你的接收端你的眼图是睁不开的,当时经过均衡器之后,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端指的是它的性能指标,而不是时序要求。

如果一个传输通道,它的发送端的波形是基本确定的,它的传 ...

非常感谢您帮助回答了。

网友:
接收端是否只要参考接收端芯片的标准,满足接收芯片的要求即可,就不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