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6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2-07):
1.模数分割切一致,有两根线跨分割了

楼主:
    2.地只有一个VIA,地要多点连接。

楼主:
    3.变压器放于扣卡下超高

楼主:
    4.不要跨其它区域

楼主:
    5.挖空到保护地

楼主:
    6.CAN没走差分

楼主:
    7.TEC+、TEC-最大电流3A,走线需加粗。

楼主:
    8.ART03没有屏蔽层

楼主:
    9.跨分割两次

楼主:
    10.0R电阻接地加粗

网友A:
引用 楼主:
9.跨分割两次

    像这种没办法避开分区的怎么处理?原则上是不跨区,但是有时候走线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没办法避开分区的怎么处理?原则上是不跨区,但是有时候走线没办法

    看图片中最起码左侧的是可以避免的呀,一次应该是能接受的吧

网友:
    赞,检查的真仔细,辛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没办法避开分区的怎么处理?原则上是不跨区,但是有时候走线没办法

架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架电容

架的电容由传输信号的速率有关吗?有没有什么经验公式,求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6.CAN没走差分

CAN走差分线一般控制阻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