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7-12-07):
    小弟最近做试验(RE)发现,发现低频发射超标,经常排查是LIN通信芯片,在20KHZ时,超标5dB。请问各位有没有思路如何进行整改!!
习惯在硬件设计版块发帖了,请见谅啊

网友(点评):
20KHz 是指速度吧?超出 5dB 是什麼東西超出 5dB?在什麼頻率超出 5dB?^oo^

网友:
检查LIN通信芯片电源部分LC滤波做好没,能否贴上该部分原理图及layout截图

网友A:
怎么确定是LIN通信芯片的问题的呢?    加铜皮盖住IC就降下来了吗 ?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做軟件的通常就會說,是硬件的問題。>_<!!!

网友B:
EMI - Capacitive Load
A capacitor on the LIN bus pin reduces the impact of RF-interferences. Thus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vide a capacitor (e.g. CMASTER/SLAVE = 220 pF) from LIN to ground at each n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确定是LIN通信芯片的问题的呢?    加铜皮盖住IC就降下来了吗 ?

把LIN芯片与MCU通信断开后,发射就不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I - Capacitive Load
A capacitor on the LIN bus pin reduces the impact of RF-interferences. Thus i ...

膜拜版主,正准备传送原理图,已经被狗版主剧透了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您就試試看吧!很多家的芯片規格都附圖那個有建議,不行的話還有那顆 Bead 能加。^_^

楼主:
版主,我这颗芯片是两路LIN。同时发送数据时,会超标。单路时,正常。现在着手更改软件来解决问题!!

楼主:
我可能没说太清楚,超标点在20KHZ附近,超标范围5dB。

楼主:
引用 楼主:
膜拜版主,正准备传送原理图,已经被狗版主剧透了

谢谢狗版主,原本用330PF的电容,更换220PF后,问题依旧。已经开始着手更改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jiayou

楼主:
把EMC问题发到硬件设计论坛,可能是不太合适,但我一直认为EMC问题终究还是硬件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