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E 有何区别?

楼主(2017-12-07):
  三极管的 hFE 有何区别 ? 直流放大增益,那是不是hFE 越大基极电流越小,那选的三极管的hFE越大越好?  平时使用都未关注此参数目前使用三极管BCX56-10,和稳压管一起输出11.5V,如下图所示。
然后,我在datasheet上还看到了BCX56-16,差别如下:
 规格书地址:https://www.nexperia.cn/products ... nsistors/BCX56.html

网友:
    个人认为够用就行

网友:
    话说这种稳压电路有啥好处呢?感觉电流不会太大吧

网友:
    hFE越大越好

网友:
    当然是hFE越大越好

网友:
    基极电流可以更小

网友:
    不容易进入放大区

网友:
    开关损耗小

网友:
    HFE 就是三极管放大倍数———贝塔。

网友:
    越大说明说明能力越强,即通过很小的电流可以控制大电流。对于楼主的电路,小电流的还行吧,不然稳压管会扛不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