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排针连接两块板子,是否会影响信号质量

楼主(2017-12-07):
手头有个项目,两个板子用1.27mm间距的排针连接,排针高度4mm,排针上打算走SPI、USB、I2C、TS流等信号,请问是否会破坏信号的阻抗控制,从而影响信号质量呢?7 p" X, A5 O+ }. E1 u

网友:
用好点的座子啊,现在好多核心板都这样用座子连的,核心板固定做成一个小板,外围器件布在另外的单板上,简单很多,

网友(点评):
排针能跑多大速率的信号呢?还有就是能推荐一下可替代的座子吗?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