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DXF导入后设置outline问题

楼主(2017-12-07):
请教下您,我用allegro16.6导入dxf后,有两个问题搞了好久没搞好,来请教下大家1. 导入DXF后所有的线都是outline,因为有些是在板子上的零件,请教下如何把这些先改成别的层(非outline)
2. 导入DXF后所有的outline线都是一段一段的(不是一个整体)没办法做Z-copy的动作,要怎么设置成一个整体?(就像在allergo里面自己画个矩形外框那样)
感谢您~

导入DXF后所有的线都是outline,因为有些是在板子上的零件,请教下如何把这些先改成别的层(非outline)

导入DXF后所有的线都是outline,因为有些是在板子上的零件,请教下如何把这些先改成别的层(非outline)

2. 导入DXF后所有的outline线都是一段一段的(不是一个整体)没办法做Z-copy的动作,要怎么设置成一个整体 ...

2. 导入DXF后所有的outline线都是一段一段的(不是一个整体)没办法做Z-copy的动作,要怎么设置成一个整体 ...

网友A:
1.一般先将DXF导入到指定的层面,例如个人规范是导入到BOARD GEOMETRY/PLACE_GRID_TOP层,然后将BOTTOM层的结构镜像一下(执行移动命令,然后全部框选中,单击鼠标,然后执行右键Mirror Geometry),然后再将背面得结构change到BOARD GEOMETRY/PLACE_GRID_BOTTOM层去;然后再把outline部分复制出来change到BOARD GEOMETRY/outline层去做板框,表底层得结构留着定位结构件以及核对结构用;

2.可以使用菜单命令:Shape->Compose Shape将分段得line变成一个完整得outline(shape形式得),这样就可以进行zopy了。当然,也有skill可以直接将分段得line直接合并为一个连续完整得line!

网友B:
    改层用change就可以了,变成完整的连着的线,我一般不在allegro里做,用autocad做,在allegro里,不管用compose还是z-copy,都不一定能搞定。。。因为有的线本来就是不封闭的,可能由于结构作图不规范或者是导入的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一般先将DXF导入到指定的层面,例如个人规范是导入到BOARD GEOMETRY/PLACE_GRID_TOP层,然后将BOTTOM层的 ...

 第一  点没看懂

网友D:
    1,直接change到一个board geometry的层面即可
2.我一般都是查断点在连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层用change就可以了,变成完整的连着的线,我一般不在allegro里做,用autocad做,在allegro里,不管用com ...

感谢您,你说的那个change在哪里调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直接change到一个board geometry的层面即可
    2.我一般都是查断点在连接处理

感谢您,你说的那个change在哪里调出来的?
    查断点在连接处理 具体怎么操作呢?感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你说的那个change在哪里调出来的?

edit --change

网友:
    导的时候可以设置的,想放哪里就导哪里,还可以新建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  点没看懂

来,手把手教!

网友:
    多弄几个dxf文件,该删的删。 导入outline时候dxf就只留outline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一般先将DXF导入到指定的层面,例如个人规范是导入到BOARD GEOMETRY/PLACE_GRID_TOP层,然后将BOTTOM层的 ...

    第一  点没看懂   能不能贴个图上去

网友:
    我还是习惯把机构导到自己设置的层面上来,方便后续检查结构是否对得上

网友:
不要直接导到OUTLINE,如果你没有检查到,遗留了一些线在这层就会误导CAM工程师。

网友(2018-02-07):
    我一般先在CAD里面处理下,将需要做成板框的线段合并起来,导入Cadence,放在board Geometry -size ditail(自己的建的sub-class)层里,再用Z-copy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