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此pcb走线是不是50欧匹配

楼主(2017-12-07):
如图最粗的那根线,看接口是sma接口应该外部是50欧的,实际测量这个线宽差不多2.54mm也就是100mil左右,上下两层走了对称一样粗细的线,天线出来经过共模电感后网络wave-n,另一端为wave-p,旁边的铜皮跟这两个网络没关系,是不是wave-n和wave-p互相参考了呢?

楼主:
如图,手机上传不清晰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不关心它是不是50欧姆 , 我想关心这是干嘛的  一张图片看不出什么,RF转接板? 测试板? 上传看看?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霸氣回應!^_^

网友:
    是不是50欧姆要看叠层,线宽来计算的。

网友:
    设计时时根据板厚使用软件计算下吧

网友:
    肯定不是50欧姆。这是RFID吧

网友(2018-02-11):
    不知道是啥,差分没这么画的吧

网友:
    层叠 线宽 和 PCB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