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加热电路

楼主(2017-12-08):
想要用5V输入做一个加热电路,要求能加热到70℃左右,请问有什么合适的加热器件???

网友:
    半导体加热片

网友:
    镍铬合金发热丝 , 便宜点的铁烙铝合金发热丝  ,做好温控。主要看你做什么  建议选铁烙铝合金发热丝,温升速度、电压及功率咨询下厂家以定制适合的。
    https://shop1462235192761.1688.c ... .0.0.657cd0bfyIBWX5

    铁铬铝主要技术性能:
    牌号
    1Cr13AL4
    1Cr21AL4
    0Cr21AL6
    0Cr23AL5
    0Cr25AL5
    0Cr21AL6Nb
    0Cr27AL7Mo2
    性能
    主要化学成分%
    Cr
    12.0-15.0
    17.0-21.0
    19.0-22.0
    20.0-23.5
    23.0-26.0
    21.0~23.0
    26.5~27.8
    AI
    4.0~6.0
    2.0~4.0
    5.0~7.0
    4.2~5.3
    4.5~6.5
    5.0~7.0
    6.0~7.0
    Fe
    余量
    余量
    余量
    余量
    余量
    余量
    余量
    Re
    适量
    适量
    适量
    适量
    适量
    适量
    适量
    加入量Nb:0.5
    加入量Nb:0.5
    元件特高使用温度℃
    熔点℃
    密度g/cm3
    7.40
    7.35
    7.16
    7.25
    7.10
    7.10
    7.10
    电阻率μΩ·m,20℃
    1.25±0.08
    1.23±0.06
    1.42±0.07
    1.35±0.06
    1.42±0.07
    1.45±0.07
    1.53±0.07
    抗拉强度 Mpa
    588~735
    637~784
    637~784
    637~784
    637~784
    637~784
    686~784
    延伸率%
    ≥16
    ≥12
    ≥12
    ≥12
    ≥12
    ≥12
    ≥10
    反复弯曲次数
    ≥5
    ≥5
    ≥5
    ≥5
    ≥5
    ≥5
    ≥5
    快速寿命h/℃
    ——
    ≥80/1250
    ≥80/1300
    ≥80/1300
    ≥80/1300
    ≥80/1350
    ≥80/1350
    比热J/g.℃
    0.490
    0.490
    0.520
    0.460
    0.494
    0.494
    0.494
    导热系数KJ/m.h℃
    52.7
    46.9
    63.2
    60.2
    46.1
    46.1
    45.2
    线胀系数
a×10-6/℃
(20~1000℃
    15.4
    13.5
    14.7
    15.0
    16.0
    16.0
    16.0
    硬度HB
    200~260
    200~260
    200~260
    200~260
    200~260
    200~260
    200~260
    显微组织
    铁素体
    铁素体
    铁素体
    铁素体
    铁素体
    铁素体
    铁素体
    磁性
    磁性
    磁性
    磁性
    磁性
    磁性
    磁性
    磁性
    铁铬铝电炉丝的优点
    使用温度高,如HRE(OCr24Al6Re 铼)铁铬铝合金丝在大气中的特高使用温度可达1400℃;
②使用寿命长;
③允许的表面负荷大;
    ④抗氧化性能好,其氧化后生成AI2O3膜具有良好的抗化性和高电阻率;
    ⑤比重小于镍铬合金;
    ⑥电阻率高;
    ⑦抗硫性好;
⑧价格明显低于镍铬合金;
⑨缺点是随着温度升高,表现有塑性,高温下的强度低。

网友:
    淘宝买个PTC模块,几块钱~

网友:
    简单的,搞几个1206 或 2512的电阻,再用一个MOS 控制好PWM占空比。

楼主(2018-08-21):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9.2752f860c4SONh&id=558461724313&ns=1&abbucket=5#de ...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