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7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2-08):
1.电源PIN加粗

楼主:
2.电源热焊盘加粗

楼主:
3.SENSE要在负载端走类差分

楼主:
5.防焊层有丝印

楼主:
6.QDR的地址与写数据一起等长

楼主:
4.REF加粗

楼主:
7.Rf信号表层包上地

楼主:
8.强连的孔没有焊盘

楼主:
9.电源过细

楼主:
10.有线在分割上

楼主:
11.走线尽量先过ESD

网友:
太棒了,已经发了项目,请版主大大帮忙检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2.电源热焊盘加粗

作为一个allegro新手,我想问下,这个花焊盘不是自动生成的吗?如何修改引脚的粗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allegro新手,我想问下,这个花焊盘不是自动生成的吗?如何修改引脚的粗细

可以更改设置。或者全连接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更改设置。或者全连接挖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