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使用

楼主(2017-12-08):
请教问题:
   dxdesigner 与 expedition的关联设置在哪?
  是这样的,我现在这个功能
   选中 dxdesigner内的一个器件,则在 expedition内也会直接选择上;
   同理在expedition内选中一个器件,则在dxdesigner内会自动跳转到该器件。

  我记得有个地方是可以设置的,现在找不到了,两个软件同时打开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定位。

  大神们  解救一下

网友A:
在设置下面,  交叉探测   里面看下

楼主(2018-07-21):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下面,  交叉探测   里面看下

找到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oss probe

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