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线宽跟电流的关系,大家可以大致的参考一下

楼主(2017-12-08):
    PCB上线宽跟电流的关系,大家可以大致的参考一下# S8 Q5 ~- h$ q4 |

网友:
    线宽为1mm的数据错了吧?

网友:
    你的表格有问题吧,1mm载电流3.2A;1.2mm载电流为2.7A

楼主:
    是的,错误了,我这个也是参考的别人的,最近看到有人一直在问线宽跟电流的关系,我就下载了直接传了上来

网友:
    现在的设计 都不比以前了,你这个只能初步估算,到重要BGA芯片电源设计的时候还要用到仿真才好。

楼主:
    粗略的值,特别想学习仿真

网友:
    学习了,大电流走线还是实际测试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