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颗DDR改2个DDR

楼主(2017-12-08):
硬件想把4个DDR改成2个,把右边2个高数据位的DDR删掉,我想剩下的两个DDR走线不用重新调整了,因为它们的线长还是匹配的,这样可行吗?
DDR走线拓朴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

以前没这么做过,有点担心,而且现在客户还要求我们提供仿真报告,天啊,我都不会!老大说给我两周时间学学仿真,两周时间能学会吗

网友:
这个树形拓朴,左右是对称的,原理上去掉一边是可以的,但是布局,层的使用上就是不最优的了

网友:
    仿真两周学不会吧

网友B:
    原则上没有问题,但驱动需要修改。可以直接让驱动工程师改驱动再把老板子的内存拆掉测试,结果演示给客户看。你看很多嵌入式主板都硬件PCB相同,是通过内存空贴来区别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没有问题,但驱动需要修改。可以直接让驱动工程师改驱动再把老板子的内存拆掉测试,结果演示给客户看 ...

我们硬件也是先吹掉两个DDR然后让软件那边先验证,结果是能跑起来的,就是PCB空了一块太丑了

网友(2018-01-20):
    :lol:lol:lol:lol

网友:
    这个应该还得看看原理图上address线是pin to pin的还是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