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7V锂电池升压至5V IC

楼主(2017-12-11):
求推荐一款单节锂电池升压到5V给D类功放供电,最大电流1A(直接供电声音太小了),整体占位置尽量小,先谢谢大佬们推荐

网友:
犀利姊矽力杰SY7063

https://m.51wendang.com/doc/4a31e1eb7c291975a38e8991

傳聞很多行動電源用這個型號!

网友(点评):
淫才啊 犀利姐

网友:
    这个够小了吧

网友:
    主要看要多大功率输出

网友:
    用一颗自带升压的功放

网友:
    功放能驱动多大功率?功放增益调了多少?结构音腔有做好不?

网友A:
    致新科技G2116F11U,如下图所示

你这个其实是个充电宝功能,把手机当充电宝用,但这颗IC估计目前停产了,但应该有替代型号 你可以咨询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致新科技G2116F11U,如下图所示

你这个其实是个充电宝功能,把手机当充电宝用,但这颗IC估计目前停产了 ...

    手机当充电宝,手机输出电源吗?我用我的手机进行测试,没有电源输出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机当充电宝,手机输出电源吗?我用我的手机进行测试,没有电源输出呀?

    请百度搜索“带充电宝功能的手机” 一般是以前的老人机和三寨机上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百度搜索“带充电宝功能的手机” 一般是以前的老人机和三寨机上面有

    原来这样,好的,多谢了

网友:
    ETA9710,可以将锂电池升压到5V,最大支持2.4A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犀利姊(矽力杰)SY7063

https://m.51wendang.com/doc/4a31e1eb7c291975a38e8991

人才,效率97%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這你也信!>_<!!!

网友:
引用 网友C:
犀利姊(矽力杰)SY7063

https://m.51wendang.com/doc/4a31e1eb7c291975a38e8991

汪汪大版主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