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电层负片想挖掉一块铜,该如何操作

楼主(2017-12-11):
如图所示,内电层设置为负片,想去掉一块铜皮,是否用 覆铜的cut off指令??

网友A:
负片层去铜,在上面“画铜”表示“去铜”

网友B:
铺一块无网络的铜皮,铜皮局域的铜就被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层去铜,在上面“画铜”表示“去铜”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意思是用“多边形覆铜指令”,而不是“多边形填充挖空指令”,是吧???因为这一操作我一直没有操作过,怕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铺一块无网络的铜皮,铜皮局域的铜就被挖了。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意思是用“多边形覆铜指令”,而不是“多边形填充挖空指令”,是吧??

网友C:
使用Fill或者solid region即可实现挖空功能!如果想挖圆形,直接在plane层放个圆形的Pad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Fill或者solid region即可实现挖空功能!如果想挖圆形,直接在plane层放个圆形的Pad即可!

谢谢,我的版本是中文版的,能不能告诉我命令的中文意思是什么? 然后就是用上面他们说的 覆铜也可以,是吧?

网友C:
覆铜不可以的,覆铜只能在正片里铺铜用!  中文 “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覆铜不可以的,覆铜只能在正片里铺铜用!  中文 “填充”

我在负片里面铺一块铜皮,这样可以实现挖空的效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负片里面铺一块铜皮,这样可以实现挖空的效果吗?

首先得搞清楚正负片的真正含义。负片所见即所无,正片所见即所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负片里面铺一块铜皮,这样可以实现挖空的效果吗?

是的,画个填充在负片里就是挖掉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画个填充在负片里就是挖掉的效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