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软件如何检查连线没有连上

楼主(2017-12-11):
如题所示,AD15操作的时候,经常会碰到拉线的时候,看起来连上了,实际上没有连上的情况,请问高手们如何排除这种情况的发生,或者AD时候有检查这一现象的功能?

网友A:
tools->Design rule check

网友B:
软件可以检查连通性  T+D+R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Design rule check

谢谢你的回复,可以再具体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可以检查连通性  T+D+R

谢谢你的回复!我按照你的快捷方式操作后,弹出这一的界面,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操作,如图所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可以再具体些吗

我以为你说的是PCB,所以给了这个答案,但是你说的是原理图......
我的方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能解决部分问题。菜单project->project Options->Connection Matrix,点击红色框里的图块,使其变为Error。
那么进行project->compile....时,所有属性为passive的引脚,若没有连上线,就会报错。元件引脚属性默认就是passive,除非修改过。

热心人!: 5.0 支持!: 5.0
热心人!: 5 支持!: 5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