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快捷键

楼主(2017-12-11):
如下,以下几个怎么设置快捷键?
1、pop Enhanced Pad Entry;
2、Assign Nets;
3、Design parameter内的Filled pads是否勾选。
向各位大师请教,谢谢。

楼主:
主要是不想每次都右键再选择,想找到一种快速的方法

楼主:
补充一下,第1个在Add Connect时右键中——Enhanced Pad Entry;第2个在Shape Select时右键中——Assign Nets。

网友:
    可以用script实现

网友A:
    如果不知道allegro的编程,用script录制,然后赋予快捷键应该是一好的选择

网友:
    楼上说的是好办法

网友:
    用script录制,打开看,里面有相应命令的,有些可以设置快捷键用,一般设置快捷键调用script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知道allegro的编程,用script录制,然后赋予快捷键应该是一好的选择

    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客气,我以前也是用PADS的,也希望把allegro快捷设置得跟PADS一样,奈何不会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