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ven layer filename does not exist. you must creaie one

楼主(2017-12-11):
    导DXF 报的错误  given layer filename does not exist. you must creaie one  怎么解决啊 大神们

网友A:
    新建一个啊,你要在Edit/View layers中进行编辑

网友B:
    导的时候可以新建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的时候可以新建层

    是建NEW DXF LAYER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啊,你要在Edit/View layers中进行编辑

这个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建NEW DXF LAYER么

是的,你想导在哪里就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想导在哪里就建在哪里

    我是导出DXF不是导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导出DXF不是导入

    导出也可以新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