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hape铺铜,画的shape和管脚pin同一个net,管脚还避铜

楼主(2017-12-11):
请教下大家 ,我想画一个shape把几个管脚一起包进来,画的shape和管脚pin同一个net,但是管脚会避铜,要怎么处理,如下图红框部分

楼主:
    如图,同一个net

    如图,同一个net

    如图,同一个net

网友A:
    那个PIN间距太小了,做不了花连接

你可以设置全连接, 担心焊接不好的的话可以部分挖开,或者像你图示那样的,手动拉线出来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同一个net

你看你连接的最外面那个管脚,铜皮避开了,是十字连接,但是里面的PIN间距不够,铜皮一避开就没了像这种情况可以手动拉线出来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PIN间距太小了,做不了花连接

你可以设置全连接, 担心焊接不好的的话可以部分挖开,或者像你图 ...

    感谢您的回答,还要请教下,怎么设置成全连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还要请教下,怎么设置成全连接呢?

    如图,对应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你连接的最外面那个管脚,铜皮避开了,是十字连接,但是里面的PIN间距不够,铜皮一避开就没了像 ...

感谢您的回答,我疑惑的是net上画相同net名字的shape不就是连接在一起吗?和间距有什么关系吗?还有那个十字连接是什么?我刚学,copy的别人的allegro symbol,感谢您

网友:
    最好看下书对着过一下操作

网友D:
    constraint 里面有个 same net space 约束

网友:
    对铜皮设置全连接属性,或者直接拉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对应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可是我选了full contact会自动跳到orthogonal,SMD没办法设置full contact,是那边设置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nstraint 里面有个 same net space 约束

    您好,感谢您!具体怎么设置呢?改成"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具体怎么设置呢?改成"0"吗?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会选择手动连上。相同网络的间距设置的太小也可能会影响电路板的DFM。

网友:
EDIT-properties-在FIND里面勾选PIN,选择你需要全连的PIN脚。按图片里面设置。不过一般这种pin脚直接引出一根跟焊盘一样的粗的线就行了,需要看你电流大小。电流不够就直接全连。还有一种就是选择Shape属性,改shape为全连。楼上有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可是我选了full contact会自动跳到orthogonal,SMD没办法设置full contact,是那边设 ...

    你要先结束当前命令,Done 一下,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
设置一下同批的覆盖方式就好了,

网友(2018-02-02):
可以铺静态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