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个2mR 的检测电阻检测电流?

楼主(2017-12-12):
    4个NMOS管搭建的电路

网友:
    电流检测,一般在H桥电机驱动电路常用

网友:
    要算ADC精度选择阻值

网友:
    可以的啊,我们的芯片都是卖在电路中检测电流的,这是需要高精度的运放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资料

网友:
    没看到东西

网友(2018-01-17):
    看你测试 的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