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C 存储器盘中孔工艺讨论

楼主(2017-12-12):
 EMMC 存储器盘中孔工艺讨论

1.PCB设计是.35mm  ball,布线没办法,PCB板厂建议采用盘中孔(焊盘跟ball一样大,)

,但是板厂说是只能沉金工艺,这样的话PCB板就只能做无铅工艺吗?目前是按照无铅工艺做的,但是我们最终是要做成有铅工艺,求专业的大神指导?

网友A:
现在都提倡环保无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提倡环保无铅了

提倡是提倡,规定是规定。~

网友B:
批量生产的话尽可能优化布线,不要再Pin上打孔,会有焊接和信号等隐患。

网友C:
有铅焊接好一点 , EMMC这里是没有办法了,其他地方可以用别的工艺,BGA用OSP

网友D:
    如果信号线不多的话,可以考虑去除无信号连接的管脚,将走线从无信号连接的管脚处布出来。

网友E:
    这个不好搞,树脂塞孔吧。为什么要有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信号线不多的话,可以考虑去除无信号连接的管脚,将走线从无信号连接的管脚处布出来。

你给的意见也是别的人最初给的意见。虽然这种在工业产品上已经批量没问题,但是后来还是采用了盘中孔的方式。可靠性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好搞,树脂塞孔吧。为什么要有铅呢?

    有铅那是要求。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铅焊接好一点 , EMMC这里是没有办法了,其他地方可以用别的工艺,BGA用OSP

我对工艺不是太了解。不知道一块板子上是否可以分块用不同的工艺。比如有些器件可以用无铅工艺,有些可以用有铅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提倡环保无铅了

你“妈”叫你吃饭你敢不回家吃饭吗?大神。要求。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量生产的话尽可能优化布线,不要再Pin上打孔,会有焊接和信号等隐患。

    你可能没看清楚ball的大小跟间距,间距比较小~

网友(2018-01-15):
    都是把无用焊盘去掉或者把焊盘改小中间穿线

网友:
    貌似美光的eMMC
    从NC pin出线是官方推荐的低成本的方案

网友:
    ENIG也可以啊,盘中孔可以做POFV+树脂塞孔处理,表涂可以用化金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看清楚ball的大小跟间距,间距比较小~

这个器件搞过了,线不多可以走3.8mil的线,也有搭空接pin走线的

网友:
    直接通过NC的Pin,把引脚引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器件搞过了,线不多可以走3.8mil的线,也有搭空接pin走线的

最初有人这样推荐,最后鉴于可靠性方面的考虑,没有采用这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