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FET晶体管LAYOUT求解

楼主(2017-12-12):
请问这个FET混频器的RF口,LO口,IF口是在哪,而且是不是只能在RT/duroid 5880/ROGERS这个板材中制作,如果我换别的板材,这个LAYOUT还有参考意义吗?

网友A:
推荐LAYOUT一般都会有参考意义的,不同板材损耗不一样,估计性能没有那么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LAYOUT一般都会有参考意义的,不同板材损耗不一样,估计性能没有那么好吧

不同板材下这个尺寸还能一样吗?           还有几个PORT如何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