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UH功率电感贴完后有的板子电流大,有的电流小如何控制

楼主(2017-12-12):
生产贴完板后,开机测电流整机电流是830MA,同一批板子有的是790多MA有的是840多MA电流,一致性比较差,后面换了一个同批次的新功率电感后电流达到830MA,测了一下电感量10点几也没有什么问题,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性。

网友:
器件有问题?

网友:
分级测下电流 确认源头是哪一级电流有差异  电感按道理不至于  这个要求不高的。

网友:
    器件问题,查查

网友(2018-01-15):
    温度高,电感的绝缘层破坏了

网友(2018-04-11):
    如果觉得是电感问题用先用电桥测下电感参数进行一下对比!感值,Q值等,等效电阻等

网友:
    电感有问题,电感的线圈材料上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