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用hyperlynx导入cadence16.5的BRD文件后没电源平面!

楼主(2017-12-12):
  用hyperlynx导入cadence16.5的BRD文件后outline变成了长方形(原边框是不规则图形),而且内层的平面也没有,无法做PI仿真,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沒用brd 導入過,不過有試過用allegro的odb++轉換插件將brd轉odb++嗎?也可以試試

网友(2018-01-12):
低版本的Hyperlynx是不能识别复杂的图形的,所以在导入过程中会将复杂图形简化为矩形框,可以试试高版。

网友A(2018-03-08):
用的哪个版本的?

网友B(2020-01-11):
我的使用Hyperlynx9.4,导入Allegro 17.2的文件,也是没有平面层,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6-15):
引用 网友B:
我的使用Hyperlynx9.4,导入Allegro 17.2的文件,也是没有平面层,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哪个版本的?

试试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