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导入allegro .brd文件问题

楼主(2017-12-12):
各位:

请问下,最新有个allegro 做的后缀为.brd文件在用altium Designer15.1.6导入是提示错误对话框,点击OK后进度条立即走完,只能选择Cancel。请问各位有遇到过这种状况吗,请不吝赐教,谢谢!
cadence Allegro Installation Not found
Importing Cadence Allegro files in Binary format requires
Cadence Allegro on this system.
Ensure your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correnct and includes
the location of extracta.exe
If Cadence Allegro is not availble, Please use the ASCII(*.ALG)
file format instead.

网友:
因为你没有安装allegro,所以不能导入AD。前面两句话就是表达了这个意思。
如果你只是想看看这个文件,可以网上下载allegro viewer
你可以传上来,我有装allegro。

网友A:
确认下你的allegro文件是否是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你的allegro文件是否是加密的

Allegro安装了17.2的版本,能正常打开.brd文件。但一直不能用Altium Designer的导入功能转换PCB的格式,后来发现 在WIN10的系统变量里添加一个Cadenced的路径后,就可以使用Altium Designer导入了

网友:
我之前的經驗要導入Brd
需要先裝allegro
然後再AD先開啟一個PCB檔案
再執行智慧型匯入
如此可完成轉檔

网友(2018-03-0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提示,但我的是只有一份资料不能转,其他的可以,试了其他电脑这份资料还是不行。最后只能请另一个城市的同事帮忙,他们说是直接转的,没有进行任何处理。难道这个还分地域不成????

请大神指点我一下

网友(2019-08-30):
引用 楼主:
Allegro安装了17.2的版本,能正常打开.brd文件。但一直不能用Altium Designer的导入功能转换PCB的格式, ...

刚试验成功了,确实有效!!

网友(2019-11-23):
为什么我的不行,我AD和Allegro都装了,还是无法发入.brd文件,还是报一楼的问题

网友:
建议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B(2021-07-10):
    遇到同样问题,环境变量 path 添加 C:\Cadence\SPB_17.4\tools\bin 解决,感谢!

网友(2022-08-16):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环境变量 path 添加 C:\Cadence\SPB_17.4\tools\bin 解决,感谢!

    allegro 转 AD,只有Brd文件,但是没有allegro的软件,能只用AD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