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skill 生成钻孔符号时( Auto generate symbols), 如何点击确定

楼主(2017-12-12):
如下图所示:
运行完 axlShell("FORM nc_drillcustomization auto_symbols")后弹出对话框,如何使用skill完成yes呢?
axlShell("fillin yes") 这个无效。
cmdType 为"general"

楼主:
自己顶一下,是不是这个skill无法实现?

网友(2018-01-11):
temp = outfile("./temp.scr")
......
fprintf(temp "FORM nc_drillcustomization auto_symbols\n")
fprintf(temp "fillin yes\n")
......
close(temp)
axlShell("replay temp.scr")
deleteFile("./temp.s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