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焊接检测、平整度检测、PCB检测问题

楼主(2017-12-13):
各位大牛大家好,想请教有哪种设备可以检测BGA虚焊(X_ray略过,无法检测虚焊),pcb的平整度(已焊接有器件),pcb板层有没有断裂或破损,期待大牛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3D功能的机器,欧姆龙有。估计很贵

网友(2018-01-19):
BGA虚焊有经验的SMT工艺工程师可以通过X-RAY直接判断出来,如果要有确切的证据则只能通过破坏性的试验红墨水实验进行检测

网友(2018-03-08):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我曾经见过,BGA贴片不平的, 但是没有虚焊。

网友:
一般来说都没有这样的问题,高端的板子要找好的机器帖

网友(2018-04-16):
X-ray是可以检查出BGA虚焊的,除外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深圳市惠达康科技有限公司
PCB层次:2-40层
产品类型:PCB,FPC, R&F PCB.
最大尺寸:双面1200mm*1500mm 、 多层1000mm*1200mm
按材质分:FR4、铝基板、铜基板、陶瓷板、无卤素、高Tg、高频板(Arlon、Taconic、Rogers、Isola)
表面处理:OSP、喷锡、沉金、沉银、沉锡、镍钯金、厚金板(最大金厚40U")
制程能力:线宽线距3mil、激光孔0.075mm、机械孔0.15mm
铜    厚:1/3OZ--28OZ
杨先生竭诚为您服务! 13316575121(微信同号)   sales007@witga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