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ORCAP-1100):No signals Present 如何解决

楼主(2017-12-13):
我检查原来图中的net连接情况,喜欢点击信号线,然后通过右键的signal来检查,但是今天方向点击后出现如下的错误:
orcad cis 出现错误:ERROR(ORCAP-1100):No signals Present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20-08-06):
要么你把原理图所在文件夹设置make root权限,要么整个工程只留你这一个原理图所在的文件夹

网友(2022-12-20):
你这个应该是创建的层级原理图,在顶层没有连接所以找不到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