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allegro的两个小问题

楼主(2017-12-13):
allegro在哪里找到这个设置? 现在默认都是鼠标点中拖动的时候自动跑到原点位置,然后还有一个我喜欢布局的时候关掉丝印和组装层,直接开place_bound_Top,只关心布局就好,但是ref只有我点中元件并拖动才显示,如何让他一直显示呢?谢谢

网友A:
默认的右侧悬浮面板option下面有point选项,可以选择器件原点  器件中心  光标  及器件pin脚

ref在颜色配置里面 器件相关菜单下有ref选项,可以设置显示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右侧悬浮面板option下面有point选项,可以选择器件原点  器件中心  光标  及器件pin脚

ref在颜色 ...

非常感谢,我找找

网友:
可以看看入门的书

网友:
买一本书,翻一次。

网友:
看下HELP文档,弄懂菜单就OK了

网友:
    看看帮助文档就行了

网友:
    allegro换成中文的我还真的找不到

网友:
    换成中文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哈哈

网友:
    中文不习惯,英文靠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