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288打静电疑问

楼主(2017-12-13):
       大家好,问个问题,现在使用RK3288做了个人脸识别,但主板加2个屏后,静电空气放电8KV,在USB口,网口,串口,板子打几次容易死机,使用示波器抓板子的各处电源,发现电源有很大波动。不知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静电地板是没接大地的,不知跟这个有没关系

网友:
    跟静电地板啥关系都是标准的

网友:
    产品放的静电地板肯定要接地的,不然静电都没有泄放通路,usb口等金属也要可靠接地

网友:
    先保证实验环境是按要求来的,不然这个测试结果没意义。
静电地板肯定要接大地.

网友:
    接地在测试

网友:
    首先要保证可靠接地,其次要看你所需要的测试等级,PCB边缘至少2MM的禁止布线区,PCBA与外壳边缘也至少留2MM的空隙!不知你是在加电还是不加电状态出现的问题!

网友:
    刚过RK的ESD,12kv过了,也折腾了很久。看看CPU的RESET走线有没问题,不要走板边。他的上拉电源也不要靠板边。我们最后是CPU背面的地和电源入口的主地接在底板的配重块上了就好了。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ESD应该就2种,一种是隔离,一种是疏导。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先把实验环境的地接好,保证测试有效。其次再考虑接口的静电防护

网友:
    静电板没接地,泄放通路都没有

网友:
    近期也解决了一款RK系列IC的ESD问题

网友(点评):
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2018-02-02):
    正在为ESD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