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小车走不了直线,有什么修正办法?

楼主(2017-12-13):
小车上蓝牙接收控制指令后在一种塑料材质平台上向前向后、左右转大方向没问题,但是因为体积比较小,电机驱动角度等不好控制(轮子与平台间摩擦力度可以调),不准,不能走直线,即不能按照指定路线走,有什么好办法?(红外巡线倒是可以精准走路线,但是产品要求塑料材质平台不能有黑色带,要加也只能肉眼透明的,所以也排除)

网友:
看成小蓝单车的举手🙋

网友:
儿童玩具四驱车那种实时接收指令的吗?应该是靠机械保障的,和汽车一样,不打方向盘保持直行

网友:
你了解下电磁感应寻迹智能小车原理,赛道中心线下铺设0.1-0.3mm 直径的漆包线,频率范围:20k±2k,电流范围:50-150mA,电机采用模糊控制以及pid调节

网友A:
还有一种隐形红外油墨技术,特殊物质对红外光的吸收性能进行检测,油墨中的染料(或颜料)不吸收可见光或有微弱吸收,而对红外光有充分的吸收,可用合适的光学字符阅读器进行信息读取,可以在纸类、纺织品、塑料、玻璃、金属等多种表面进行印刷。
https://wenku.baidu.com/view/5094af96dd88d0d233d46a87.html

网友:
有编码器的有做一个闭环控制,没有就看偏差多少直接补一个值

网友(2018-02-22):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隐形红外油墨技术,特殊物质对红外光的吸收性能进行检测,油墨中的染料(或颜料)不吸收可见光或有微 ...

版主回错地方了?这应该是OID技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