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 如何调整覆铜的边界

楼主(2017-12-13):
如图所示,我想调整铜牌的边界,但是点击后发现不能修改,只能重划,我在低版本的AD中只要点击铜皮后就可以出现可以修改的边界线,但是现在AD15却不行,不知道该如何设置

网友:
    16是可以选择边框画的,好像画完要重新灌铜

网友:
    按【L】键,设置铺铜显示为外框形式,然后再拖动外框进行调整

网友A:
    快捷键M---G,然后点要编辑的覆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M---G,然后点要编辑的覆铜即可

    谢谢回复

网友(2018-01-18):
    选择边框标记点直接修改后再重新敷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