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18 pdn analyzer

楼主(2017-12-13):
yqm
AD哪个版本才有这个功能的插件,Altium 16能不能安装?

网友A:
可否分享一下 Licenses。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分享一下 Licenses。  谢谢

安装文件里面已带有

网友B:
介绍下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下怎么用

具体使用可以查看官方的techdocs?

yq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使用可以查看官方的techdocs?

不知道怎么用,官网介绍的是正版客户用的吧?PJ版的软件里面找不到 pdn analyzer  菜单。

网友(2018-09-29):
这个帖子的意义何在?

网友(2019-07-26):
请问下怎么样安装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用,官网介绍的是正版客户用的吧?PJ版的软件里面找不到  pdn analyzer  菜单。

将AD软件设置离线更新,指向安装包,不要用虚拟光驱加载,需要复制到某一磁盘分区。最后刷新。

在下图找到PDN ANALYZER点击下载按钮,下图没有是因为已经安装了。

然后重启软件。

还要确定许可证是标准的那个即可。

网友:
有破解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AD软件设置离线更新,指向安装包,不要用虚拟光驱加载,需要复制到某一磁盘分区。最后刷新。

这个可以有老铁

网友:
请问下Altium Designer 里面的PDN安装好了之后如何activead????

网友(2021-03-18):
引用 楼主:
安装文件里面已带有

可否分享下安装文件,我的AD20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