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丝印摆放错误会影响贴片得准确性吗

楼主(2017-12-15):
    丝印摆放位置不正确的话,会影响元器件贴片的准确性吗?

网友:
    机器贴的不会,有坐标的,不是按照丝印来的, 一些又小又密板上丝印都没的都没关系
手工贴就有可能,看你的是什么丝印了,如果只是位号没关系,要是表示方向,1脚标识等的手工焊接看的时候看错了就会有影响

网友:
    贴片机贴的没有影响,手工肯定就影响了。

网友:
    机器贴的错误主要影响SMT之后的检查和调试

网友:
    机贴没影响

网友(2018-01-18):
    机贴没有影响,但会影响质检

网友:
    机器一般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两个丝印的位置交换了,SMT就会报错的,最好丝印位置摆放准确

网友(2018-04-09):
    机贴应该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