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4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2-15):
1.磁珠到地加VIA

楼主:
2.时钟电源加粗

楼主:
3.有很多线在隔离盘下

楼主:
4.时钟匹配靠近T点

楼主:
5.HMDI电源加粗

楼主:
6.独立的电源地做隔离

楼主:
7.模拟线建议加粗到8MIL

楼主:
8.保护地在板边铺铜没开防焊没意义。

楼主:
9.7.5A需补强

楼主:
10.光口芯片的数据线建议等长。

楼主:
11.跨分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模拟线建议加粗到8MIL

模拟线为什么要加粗?如果是需要控阻抗比如50欧,需要线宽为5mil,还要加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8.保护地在板边铺铜没开防焊没意义。

板边的保护地必须要开窗吗?不开窗有什么影响吗?
我的理解是如果是金属壳体,开窗了保护地可以和壳体紧密接触,
但是如果不开窗,外面的一圈保护地对板子内部的电路应该也是有
屏蔽辐射的效果吧!

网友:
可以解释一下吗